thinkpad e530 开机粉红屏,什么原因》

楼主(2015-08-19):
thinkpad e530 GT635M 有时候开机是粉红屏,如图,
主要是有时候是这样,多数时候是正常的,所以很难判断

还有就是如果开启“快速启动”的话,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会自动重启,然后就正常了!为什么会自动重启?又为什么恢复正常?

强制关机后启动恢复正常了,为什么??

晃动屏幕有闪动,不知道什么原因,

如果屏线或者显示屏、或者显卡的问题,不应该恢复正常的,到底什么原因呢?

补充内容 (2015-9-6 21:18):
最终通过某宝35元买屏线解决,

网友A:
请找专业维修师傅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找专业维修师傅维修

请问: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会不会是屏线接触不良呢?有必要换屏线么?

网友:
有屏先换屏,有屏线换屏线外接看一下。也有可能显卡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主要是只有有时候是这样的,多数时候是正常的,不知道为什么?
还有就是如果开启“快速启动”的话,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会自动重启,然后就正常了!!!

网友:
屏线断线了吧

网友B:
那么为什么强制关机重启开机后就正常了呢?

a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为什么强制关机重启开机后就正常了呢?

外接正常不

网友:
主要是有时候是这样的,有时候又遇不到这样的情况,所以就没有外接

网友:
那么为什么强制关机重启开机后就正常了呢?就不要纠结了。
先拆机拨插屏线,看看屏线插座有无氧化腐蚀异物,换屏线换屏分清上半部还是主板再修。

网友:
求亲们分析一下,强制关机或者自动重启开机后一切都正常了,为什么??
开启快速启动,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,会自动重启,为什么?

网友C:
我上次也有一台  没搞好  不知道咋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上次也有一台  没搞好  不知道咋修

只有开机的时候是这样的,出现就强制关机或者自动重启就正常了,并且不是每一次都这样,所以不知道该换什么?屏线倒是插过几次,

网友:
这个是内存坏了,换一根就好

网友:
屏屏显    显卡

网友:
现在的神机太多了,奇怪的问题让人摸不到地方

网友:
这种情况换张屏  用2天试试什么都知道了,换完屏测试2天,还是有这种问题,那就不是屏的问题了,这种时好时坏的只能代换测试

网友:
电压不稳定   或者是  屏线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不好确定,建议直接代换试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