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880G主板,加热北桥后,开机直接D1

楼主(2015-08-19):
拔了内存,开机报警的,插上内存后是D1,请问是什么坏了呢

网友:
查內存各项供工作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重打吧,就好了

网友:
估计把桥干的不良了,

网友:
可能是桥短路了。

网友:
就查内存供电哦,

网友A:
这个主板 北桥有问题,修过一些  有问题就跑D0 D1  加焊下北桥,AMD就这个样子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主板 北桥有问题,修过一些  有问题就跑D0 D1  加焊下北桥,AMD就这个样子。。。

用热风器加热后中间凹进去,两遍翘起来了,报废了主板

网友B:
火力太大啦把北桥干爆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火力太大啦把北桥干爆了吧

电吹风的温度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