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投影仪问题。

楼主(2015-08-19):
一个台式电脑,用了一个视频分配器,一个接液晶显示器,一个接投影仪,以前正常使用。后来视频分配器坏了,重新买一个,接上。液晶显示正常,投影仪显示VGA输入端没有信号。把投影仪直接接到电脑VGA接口上,有图像显示,色彩失真并伴有抖动。
视频分配器换过2个,VGA线也换过。搞不定,是否投影仪问题?

网友:
换一个好一点的分频器试试,两个输出都用电脑显示器测试一下好用了再接投影仪。

网友:
投影仪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