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联想内屏不显 外屏正常求救

楼主(2015-08-19):
两台y470  一个y560 一个E495都是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  现在各种无语  屏幕已经换过 屏线暂时没有 E495显卡是灌胶 基本不会虚焊 但是已经没招了  加焊无果   供电  开启  EDID都有  霍尔元件也取了还是不行  E495有时候正常(几率小)bios也刷过  cpu原来是A8  换成自己的A6直接不触发(求解答为什么CPU绝对是好的)  现在跪求各路大神能给个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的维修思路  修机下bios 图纸搞的只剩下这么点分了也没修好全部送上:'(:'(:'(:'(:'(

网友A:
这么新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, 你看图纸。 桥输出集显吧,还有你说的屏线 既然没有只能自己亲自检测了。先从最简单的来,

网友:
Y470去显卡供电可亮机,你可以弄弄看

网友B:
edid都有了    换屏线   查外设   有没有屏暗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新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, 你看图纸。 桥输出集显吧,还有你说的屏线 既然没有只能自己亲自检测了。先从 ...

m495淘宝都没买到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did都有了    换屏线   查外设   有没有屏暗的

没有。。 完全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新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, 你看图纸。 桥输出集显吧,还有你说的屏线 既然没有只能自己亲自检测了。先从 ...

独显断开?还是说干桥?

网友:
给个照片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新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, 你看图纸。 桥输出集显吧,还有你说的屏线 既然没有只能自己亲自检测了。先从 ...

虽然没搞好 但至少有了个新思路 断开独显是试了还没搞定 显卡太贵不搞了

网友:
我认为不要不显示,就惯性认为显卡、屏等大件问题,细仔看看是暗屏还是不显?好多时候可能是暗屏的只是我们没有细仔观察,

网友:
现在修机器 难修的一般多不修啊

网友:
外接进系统试过没, 我遇到过外接LOG不花屏, 进了系统才看出来花屏,。
我也不能直接给你说干桥干显卡, 那样没有依据,

网友:
这机器好像我上次是直接换显卡好的

网友:
上胶的芯片只要一压就出株,要弄就重植,加焊都不用想

网友:
灌黑角的显卡不可以轻易加焊,我有血的教训!本来不虚汗的加焊完蛋了!

网友:
楼主最后有没有搞好呀

网友:
同求 楼主弄好了没 弄好了分享下

网友:
我认为不要不显示,就惯性认为显卡、屏等大件问题,细仔看看是暗屏还是不显?好多时候可能是暗屏的只是我们没有细仔观察

网友:
换显卡就行了,如果是集成显卡到北桥的,就直接换掉北桥芯片

网友:
怎么修好的 求分享啊

网友:
黑胶 也会出问题的。 像E40 这样的 老坏。。

网友:
这个修显卡

网友:
显存有问题 也会这样啊 你用风枪吹吹 显存

网友:
查下屏供电电路正不正常。

网友(2015-09-23):
直接换个吧

网友:
HM55 的 换桥必好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 我修好过 不显是暗屏 加焊 或者维修啊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啊!分享一下经验。

网友:
一段换显卡芯片好

网友:
修好没有
怎么修好的 求分享

网友:
怎么修好的 求分享

网友:
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改成集成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