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S打磨基带套件后贴完套件刷机报错1

楼主(2015-08-19):
4S打磨基带套件(硬盘+基带CPU)后,仔细用放大镜检查过没发现掉件和掉点很完美。将买来的套件铲胶植锡后贴好,最后仔细检查没问题后开始刷机,没想到刷机走到固件那块就报错1,刷机时测基带CPU的供电1.8V和1.1V都有,套件已经换了3个了,所以已排除套件本身问题,今天我又换了个有ID锁的套件试还是刷机报错1,基带CPU周围检查了无数次了,没发现掉件和断线,之前这个板只是有ID锁刷机很正常的,所以才打磨套件的,打磨套件会把板打坏,没发现打掉任何元件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还是基带的问题吧
楼主方便PM发个套件在那家买的不?质量如何?我一直没有买过.不放心.

网友:
4S 基带 基带CPU 硬盘都要换 (硬盘可以写串号不换)

网友:
忘了。还有码片。

网友:
套件肯定包括硬盘和码片了,3个IC一起换

网友:
看看进度条到哪里了....

网友:
走到固件那过10秒左右立马报错1

网友:
这个很好修的

网友:
哈哈 头大了 出现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关键发现主电源输出的PP1V2 CPU这路供电阻值只有10欧,肯定不正常,但是开机电流正常,用烧鸡法烧这一路电流也只有0.005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