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贴 技嘉主板

楼主(2015-08-19):
我今天同行拿过来技嘉主板他说不过内存,然后我试试上自己的内存,也是不行,我刷了内存条以后又过内存,我说是不是不稳定啊,于是我断电一分钟左右,又开机,咦‘又走不过内存了,之后我上假负载测一下系统总线3.3v没有,再仔细看一下,原来是断线,我博翻条线就OK,你们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,有的话以后要注意哦

网友A:
断的哪条线?还能过内存?

网友B:
技嘉主板 内存到南桥旁边电阻的系统管理总线经常断线,技嘉G31很少,G41非常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技嘉主板 内存到南桥旁边电阻的系统管理总线经常断线,技嘉G31很少,G41非常多。。。

呵呵,是么, 只遇到一快

网友C:
断的是哪一条线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的哪条线?还能过内存?

是正面的内存条断线,不是后面断线哦,续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的是哪一条线呀?

表面那里不是后面的哦,我续好了

网友:
内存的3个3.3V中的一条线哇.

网友:
是的,现在我一续好了OK

网友D:
碰到过一台 。。。

网友:
大哥咱发帖能附带上图片吗

网友:
内存条3.3V烧断线是常有的事,遇到不过内存的先查这里。

网友:
是的,是我一时粗心大意

网友E:
内存边断线很常见啊,,不会是被你刷断的吧,这样好收钱是吧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内存边断线很常见啊,,不会是被你刷断的吧,这样好收钱是吧,,

呵呵,事实嘛,

网友E:
不过内存有好多的原因呢,,,测电压,观察有没断线是最基本的,,这么仔细认真,,小伙有前途,好好干。。。

网友F:
你们修到断线的是人为的断线还是腐蚀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们修到断线的是人为的断线还是腐蚀的?

腐蚀,怎么会是人为尼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过内存有好多的原因呢,,,测电压,观察有没断线是最基本的,,这么仔细认真,,小伙有前途,好好干。 ...

多谢,下次注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碰到过一台 。。。

是么,你修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