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5-08-20):
請教液晶電視電源板維修問題,为何 200W/230V白炽灯泡一只!维修时,将串接在保险丝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再
次炸件。

网友:
灯泡相当于是一个自动降压限流电阻。

网友:
换板啊 老板 还修它做什么 一个板子10来块钱 除非电容爆的

网友:
保险丝烧毁后继有短路,接灯泡它不还是短路,不会在烧元器件吗?

网友:
我也是这嬷想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串了一灯泡,降了压,限了流,还修得出后电路,修好了它们的参数一样吗?真的没用过这法。

网友:
一般这样的板子我不直接通电,首先保险是爆了,然后打值,分别是整流桥,开关管,然后是5v和12v,完全ok后这才通电的,这样除非是电源管理芯片短路,否则是不会炸的

网友:
整流桥,开关管,还有那个控制芯片都得侧仔细了

网友:
降压限流..

网友:
烧保险,多数有短路的,全面检查一遍。没问题直接上保险,跑远点插插头,反正炸不到我。

网友:
我一般是修好以后测完没什么问题就放到盒子里面插电源,炸鸡什么的不怕不怕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