排除刷新BIOS导致的故障

楼主(2015-08-20):
  有朋友来电话说电脑又不能用了,要我快去。这位朋友属于成长型,经常把电脑搞得半死不活的,让我收拾他弄的烂摊子。废话不说,拿起软件包直奔他家。开机响起一连串清脆而诡异的怪叫后出现了如下提示:

  Award BootBlock BIOS V1.0
  Copyright(c)2000,Award software,Inc
  BIOS ROM checksum error
 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
  lnse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

  好在我的英文还行,勉强能读懂,看起来是需要软盘引导了,带来的光盘是没什么用武之地了。原先在其它电脑公司打工时,曾经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:那次是客户家里突然断电造成的,由于主板在保修期,我就二话不说让拿去返修了。今天朋友的主板已过质保期,我也是不得不自己动手试试了。首先询问他到底干什么了。他说自己学着刷主板的BIOS了。刷完重启就这样了。噢,如果这样的话,兴许有救吧!马上开工……

  从上面的英文来看,需要插入系统盘,不过朋友装的是Windows XP,根本没有系统盘,只好从我的Windows 98系统里制作了一张启动盘,尝试着看看有什么效果。软驱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开始引导了!一阵惊喜之后,伴随着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单词“Error!”的出现,我又郁闷了。看来尝试失败。仔细想想,刷新BIOS引起的故障,BIOS程序很有可能已经遭到破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就一定要重新刷BIOS程序了。朋友的主板是技嘉的GA-8IE2004P,马上从网上下载了这款主板最新的BIOS程序,解压后,生成了三个文件:8ie 2004p.f5、FLASH879.exe和Autoexec.bat。前面两个分别是BIOS程序和刷新BIOS的工具,这两个倒是很自然的。最后那个可执行文件,从文件名看来是自运行的引导程序,有了这个程序,解决问题就更简单了。将文件拷进软盘,放入软驱按回车键,软驱又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,一阵乱响后,屏幕显示需要重启。很显然,故障已经排除了。重启电脑,果然出现了自检的画面,问题终于被我摆平啦!

  回顾解决问题的过程,可以看到,朋友刷新BIOS出现了问题,这时电脑就要依靠BootBlock引导,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下载主板的BIOS程序拷进软盘,让电脑读取软盘信息修复BIOS。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还有一种情况是:“CMOS checksum error”。而这种情况与我上面碰到的情况完全不同,尽管粗看起来没什么两样,只有CMOS和BIOS不同。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电力供应不足造成的,比如超频失败后CMOS放电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,应该恢复CMOS原始设置;如果再次出现这个问题,那只能更换主板上面的锂电池了。如果更换了电池都无效,那就意味着CMOS芯片已经损坏,只能送修了。最后要提醒朋友们:刷新BIOS时,还要加上一万个小心。

网友:
印象中N年前在某个论坛看到过这个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