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笔记本电池制作普通充电宝

楼主(2015-08-20):
最近家里的笔记本电池时间久了报废在那里没有用处,挺可惜的,于是就用78L05或HKS05003降压模块制作了充电宝,首先找到笔记本电池正负极输出端口,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为11V左右,于是就用78L05或HKS050003降压模块对11V进行降压,得到5V左右电压,如果想要调节充电宝输出电流可以选择可调输出类型的78L05或HKS050003降压模块,为了充电电压输出稳定,都要在输入和输出端加上一定耐压值滤波电容,输出端可以加个16V/680 UF的电容,然后把电池跟降压模块连接,经过测试有5v3a输出,手机可以正常充电,最后传下图片和电路原理图注释下

网友:
楼主发一张充电宝滴成型图出来撒

网友A:
降压有风险,还是升压好点,万一击穿了,12V不就进到手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降压有风险,还是升压好点,万一击穿了,12V不就进到手机了

你说的也对,不过击穿可能性也小,除非笔记本电池接口正负极测试点阻值短路。

网友:
这是制作电路原理图大家可以参考下。

网友A:
其他的充电宝都用的升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降压有风险,还是升压好点,万一击穿了,12V不就进到手机了

制作过程图片和电路原理图可以到我空间默认相册里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他的充电宝都用的升压

嗯,升压用的比较安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制作过程图片和电路原理图可以到我空间默认相册里看。

相册里没有呀,楼主。。我也想做一个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相册里没有呀,楼主。。我也想做一个呢。

点一下默认相册就看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相册里没有呀,楼主。。我也想做一个呢。

看了吗?制作过程是不是很简单?其实用升压板也可以制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点一下默认相册就看到了。

没有看到默认相册这个选项呀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看到默认相册这个选项呀?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home.php ... w=me&from=space发个链接给你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看到默认相册这个选项呀?

现在找到了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home.php?mod=space&uid=863094&do=album&view=me&from=space发个链接给你把。

楼主企鹅多少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企鹅多少啊?

网友:
找不到你这个号呀,
加我吧   1157680363

网友:
给看看最后的成品啥样啊,

网友D:
HKS05003做效率高些,降压模块发热量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KS05003做效率高些,降压模块发热量不大

对的,升压模块发热量比较大,是因为后面相连电感和滤波电容充放电和储能的关系。

网友:
转换效率可能不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KS05003做效率高些,降压模块发热量不大

制作图片和原理图在我个人相册里。

网友:
输出电流怎么控制

网友:
这里输出电流就是78L05或HKS05003或本身输出引脚的工作电流,如果要实现输出电流控制,可以改可调输出模式的78L05。

网友E:
一定要做好输出过压保护,不然有时候后果很严重的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定要做好输出过压保护,不然有时候后果很严重的说。

如果想要输出过压保护的话,可以在78L05接地与输出脚之间添加稳压二极管来实现,觉的赞,就评下分数。

网友:
楼主  我好佩服你啊   那么厉害

网友F:
想问一下,你是怎么测出有3A的啊?一直不知道怎么测毫安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想问一下,你是怎么测出有3A的啊?一直不知道怎么测毫安量。

测量电流值一般万用表要与负载串联才行,根据电流回路工作性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量电流值一般万用表要与负载串联才行,根据电流回路工作性质。

能具体点吗?

网友:
具体就是测量HKS05003输出引脚工作电流必须要在充电宝输出端口接上手机测试才行。

网友G:
为什么图都不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为什么图都不出来的

图片在我空间相册里

网友:
保护需要加强楼主。。顶起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给我的帖子评下分数呀

网友:
我也想做一个

网友H:
我一直也想做一个,我怎么看不到你的图片呀?我的网是好的,看别人的没问题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一直也想做一个,我怎么看不到你的图片呀?我的网是好的,看别人的没问题呀

在我的空间电子产品制作相册里。

网友:
这个挺实用的

网友(2015-09-24):
非常有用    有空我也做一个试试

网友:
没设置锂电充放电保护板,很危险的,使用要小心呃!

网友I(2015-10-27):
这个想法不错,利用废掉的资源。请问怎么充电呢  这个放电  那充电怎么充呀  也是接回输出5V? 不可能吧   就是单单用个7805输出5V  电流能达到2A?  假如5V+2A电流直接猛充手机电池会不会引起充电过流 过温。那危险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这个想法不错,利用废掉的资源。请问怎么充电呢  这个放电  那充电怎么充呀  也是接回输出5V? 不可能吧    ...

也可以用可调输出类型的7805感觉比较安全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也可以用可调输出类型的7805感觉比较安全。

首先我们要知道 手机充电电流不大 一般500mA左右,所以7805或者1117是足够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首先我们要知道 手机充电电流不大 一般500mA左右,所以7805或者1117是足够了的

是的,7805这里输出工作电流值大小与本身稳压耗散功率有关系。

网友(2016-10-12):
怎么充电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