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510I 笔记本报错 0190

楼主(2015-08-20):
一台联想T510I笔记本 本来修好了的放2天客户来拿报0190错 BIOS 也重新刷了 充电芯片也换了问题一样哦 谁知道问题出再那里谢谢

网友:
我上次修一个E40的刷了BIOS报错,我把无线网卡取了就好了,最后重新刷了一个BIOS好了

网友:
笨蛋,设时间啊

网友:
机器本来就好的 发2天就坏了 报0190错

网友:
IBM ERROR 0190 Critical low-battery error

是这个问题吗?是的话,大多都是BIOS 问题哦。把BIOS升级到最新版本。

网友:
还没有进BIOS设置就关机了哦

网友A:
看看你的时间 日期是不 是对的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时间不对 导致的

网友:
还有装上电池不能开机 电源闪一下就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你的时间 日期是不 是对的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时间不对 导致的

嗯 谢谢可是还没有进BIOS设置就断电了 插上电池还不能开机 烤麻烦

网友B:
电池电量低报错,单用适配器也报0190吗?主板CMOS电池是否有电?多见充电芯片的适配检测信号出问题引起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池电量低报错,单用适配器也报0190吗?主板CMOS电池是否有电?多见充电芯片的适配检测信号出问题引起。

嗯 单用适配器报0190 插电池还开不了机 充电芯片也换了

网友:
是不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嗯 单用适配器报0190 插电池还开不了机 充电芯片也换了

查看充电芯片-EXTPWR适配器的检测信号分3路送到U35A/U59/U84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看充电芯片-EXTPWR适配器的检测信号分3路送到U35A/U59/U84没有?

非常 感谢还是充电线路

网友:
这是通病吧

网友D:
BIOS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IOS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呢

嘿嘿 进不了BIOS就断电了

网友:
你看下cmos电池还有电吗

网友:
电池或者充电电路有问题,没见过这故障

网友:
开机按enter键 再按f1进bios不会掉了 恢复默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