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MT-D3P BIOS无法保存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08-20):
前些日子接到客户一GA-G41主板,代码跑不完.有复位,想到这个主板BIOS易出问题.先下载了一个新版本的.焊上后,开机,能正常显示了.以为解决问题.第二天,客户来取,点机.又跑不完.再刷BIOS,又能亮机......给客户说再试一两天,每次第二天再点,都不行.B和MBIOS都取了,换了另外的BIOS芯片来试.还是同样问题....哪位碰到过这样的?请支下招.

网友:
给你图纸参考一下  查CMOS电路这一块

网友:
我还是怀疑你COMS电路有问题,如果主板电池上上去,和取下测电压是否一样,如不一样,漏电的可能大。

网友:
查VCCRTC、RTCRST#、32.768晶振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强行将BIOS的3脚拉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BIOS不能保存,一看就知道就是coms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试试查看与BIOS芯片线路相关的电阻,记得前段时间修一片杂牌G41板也有类似问题,有时bios不能保存,刷写时提示芯片擦写错误,后发现与bios芯片1脚和8脚相连接的电阻有氧化现象,试补焊后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测电池电压不能低于2.8V

网友:
测下晶振有无波形。

网友:
若电压,时钟都正常,可能南桥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