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?

楼主(2015-08-20):
一台华硕F83T LED屏背光不亮,用电筒照屏能看到有图像。屏拿到别的机子试过是好的,拿别的屏来试问题一样,19V电压已上到LED升压二级管,屏线也换过了LED屏背光还是不亮,无语了。。。。。。
华硕

网友:
检查主板屏开启信号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 顺着电路往主板上找

网友:
暗屏还不容易修好吗?检测过上半部好的,19V背光供电有,就查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信号就能好。

网友:
上次修到一个是LED灯接口的一个限流电阻坏了

网友:
背光要几个条件,算是开启什么的,看看接口你就知,如果没电压或低只能1V左右,这样的可直接3.3上拉过去看看。

网友:
主板上的问题 屏的供电 开启 还有调节 都测下

网友:
此机以修好,原来这机子多转几下屏又偶尔背光能亮,就没仔细查开起电路,后查是显卡发出的背光开起信号一直是低电平,屏有图像也不跳变,将其信号线划断后背光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好像很擅长用替换法,但不从电路去排查,知道哪有问题也找不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