拔掉独立显卡集成显卡不亮

楼主(2015-08-20):
主板是华硕p8h61-mlx3plus r2.0  接上独立显卡什么问题都没有,拔掉独立显卡,集成显卡不亮,此板没有pci插槽,不知道跑多少码,换过cpu,不是CPU的问题,这个CPU装到别的电脑上可以亮,一样的主板,求救!!

网友:
现今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,也就相应的产生了各种形式的营销模式。如B2B,大家熟悉的慧聪网,如B2C或C2C,购物天堂淘宝网等,甚至还出现了A2C模式等等。现今又出现了线下的代购模式,而这种模式更是以一种无法估量的势头抢占市场。
易淘科技公司易淘城旗下的“易淘E店”给你机会,只要你热爱的网上购物,只要你熟悉任何形式的网购只要你有毒辣的眼光,这里就有你赚钱的机会。

易淘科技目前与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淘宝等国内知名的大型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商家进行亲密合作,旗下加盟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。很多网购达人变成了赚钱达人,让不出门也能赚钱变成现实。

只要你有一台电脑,小店面,就可以把购物狂演变为赚钱王!

了解更多……

网友:
有的主板,上独显时,卸掉了集显驱动。上独显将集驱动开启看一下。

网友:
测板上VGA接口123脚和13 14脚对地值,看有没短路现象,如有,直接去掉VGA口旁边的六脚小芯片(有两个)。

网友:
测VGA口的行场信号

网友:
你是指不亮机还是无显示呀?是不是BIOS没设置好,要不清BIOS重启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