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幕不亮了,外接hdmi显示是亮的!

楼主(2015-08-20):
机器是m11x r2,前两天上上网突然屏幕就不亮了,自己外接hdmi显示屏是亮的,这种情况怎么判断是屏的原因还是显卡的原因?在线等

网友A:
换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吗

那不还得买屏幕吗 万一不是屏幕的问题 不就浪费了

网友B:
还是从屏接口参数检查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从屏接口参数检查吧。。。

额。。我不是维修的,太专业的搞不懂,我就想让这台机器能用就行。
我网上查有说散热不好显卡虚焊的,那是独显虚焊吗?我直接禁用独显不知道可行不

网友:
拿到维修的那去换个屏试 啊

网友:
将就用外接屏吧。象你这样,维修人员都喝“风”了。

网友:
找图纸查屏接口

网友:
还是拿去维修,没有基础会扩大问题,搞不好就报废了。

网友:
给专业人士 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拿给维修的人员检查下就知道了.

网友:
兄弟,维修电脑的这么多人,快随便找一个拿去修一下吧

网友:
自己搞不来就送修吧,屏和显卡都有可能

网友:
应该显卡问题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