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0 G2不触发 维修

楼主(2015-08-20):
HP Probook 440 G2 450 G2 ZPL40-ZPL50-ZPL70 LA-B181P Rev 1.0.part1
注意:这款win8的机器刷过BIOS后开机要15秒才会显

网友:
me部分不一样了 当然亮机慢了

网友:
不知道说的什么  修的什么好  刷BIOS吗?

网友:
不触发,刷BIOS 好了

网友:
有些人只下载一个是无法解压的,本想压缩成一个的,但系统提示文件小于4M才可以

刷的时候会提示名字过长,自行改下名字即可

网友(2016-08-25):
要两个一起下嘛?、?

网友:
楼主bios 在那里

网友:
没上传上来吗

网友(2016-09-26):
楼主BIOS 没有传吗

网友(2016-11-10):
我这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 不过是集显的 加电不亮 现在是加电 各个供电也有 内存也换了 能是BIOS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