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0 G2 不触发 刷BIOS解决

楼主(2015-08-20):
HP Probook 440 G2 450 G2 ZPL40-ZPL50-ZPL70 LA-B181P Rev 1.0.part1
注意:这款win8的机器刷过BIOS后开机要15秒才会显

HP Probook 440 G2 450 G2 ZPL40-ZPL50-ZPL70 LA-B181P Rev 1.0.part1.rar

HP Probook 440 G2 450 G2 ZPL40-ZPL50-ZPL70 LA-B181P Rev 1.0.part2.rar

网友:
那刷回远程的啊

网友A:
这个怎么下不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怎么下不下来

两个都要下下来,才可以用,我注明的那么清楚

网友B(2017-08-22):
我的不触发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不触发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触发

可能不是BIOS问题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是这款机器要15秒才亮,而是你BIOS里面的ME没改好

网友:
保证能用的,能亮机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(2017-11-13):
刷完25分钟掉电。。。。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12-14):
没待机电流刷BIOS能好吗,你的板子有没有3V5V

网友(2018-04-18):
340 G2出发到0.038不再动了,这个是进水的机器,没有3 5V但是可以触发一下。这个会是bios的问题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