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R-5537 进水机维修

楼主(2015-08-20):
说实话  没积分了   发个维修经验帖子 。   15R-5537   版号LA-9981P  进水机维修。。 不出 3。5V 、不多说拆机一看。进水位置在 3.5 V 芯片 PU100    仔细一看引脚发黑。 不用想 客户自己通电了。我心情瞬间不好了。清理水渍。拿万用表打了下35V电感.PL100.PL101对地正常,心想完了不会是把待机芯片烧了吧. 这东西我可没有毕竟是新机型,心里瞬间无数个草泥马飞过,好吧 下图纸看看吧 在论坛上搜了下嘿嘿图纸蛮多的  在这要谢谢 【迅维】的好心人了 。打开图找到待机芯片51225 尼玛 没修过这。查下12脚17.8V 正常。6.20。EN  3.2正常.2.4脚正常下管。正常。这就纳闷了怎么 就不出35V呢 然后查了下16脚。4.8v我就纳闷没短路啊。一切正常。不出35V这不科学啊。 无语 抽根烟,再仔细查一下 说实话要有芯片我就肯定换。这种情况。芯片坏的几率蛮大的而且还是引脚烧黑的情况。  手头没芯片再想想吧 查了下pr111。8V。pc110没电压。不科学啊。然后心情那个激动啊,,心想这下有了。。 万用表立马测量PR111 10K 。不对。 这个按理说应该是导通的图纸上是2.2欧。 立马换个0欧电阻上去。 不要问我为什么换0欧电阻,,好找。测量pc110 8v心想这下该有了 吧 然后再测量35V电感  35v正常了  。拿万用表一滑嘿嘿你们懂得 。然后的然后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得! 好了附上维修的图纸 , 最后 想说一下 没分了 版主们。给来加点分吧! 谢谢!

网友:
送电积分吧 版主们

网友:
维修还是要 心细啊 。。 好多都是电容。电阻阻值问题 ,, 好多人都是换芯片换芯片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的图纸和经验。

网友:
细心就是好,

网友:
没分了 只能评论

月饼 -30 状元回复全是灌水,扣回来

网友A:
没找到你说的PR111是哪个啊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找到你说的PR111是哪个啊 !

PR111是 5V 的   在 35V芯片右侧的 位置 和一个电容   链接

网友A:
恩  看到了!
我的这个是正常的!
让客户换板子了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恩  看到了!
我的这个是正常的!
让客户换板子了 !

反正这个35V  芯片比较新  我 这边没现货的 !  换版也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