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几种情况可能造成暗屏

楼主(2015-08-20):
有个HP 本子暗屏屏供电有LCDVCC也有还有那些会造成暗屏

网友:
分清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。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都会造成暗屏。

网友:
屏,屏线查了没,   你应该把所有暗屏的条件都查了还暗屏才来问。。

网友:
少个3.3V供电 还有显卡也会

网友:
楼主 你都助理工程师 了  还问小白的问题

网友:
屏 屏线 屏供电 显卡 都可以造成暗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