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8-20):
                 只想问问 有何通病,开机电流2.2多屏幕准备亮起来但掉电,裸板测试电流到1.5多,应该要显示的,但是掉电了!

网友:
找显卡吧,另外Y450的小板也容易出故障,针对这台机器的故障,建议把显卡供电断开看看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小板跟南桥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这个显卡非常好坏

网友:
小板容易出问题,还有显卡的电容。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吧,貌似可一

网友:
上电到了1.5几  就直接换显卡

网友:
修过显卡供电芯片虚焊引起的掉电

网友:
小板跟南桥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。木有解决

网友:
显卡供电正常吗.查下小板.

网友:
测量屏接口LVDS是否有电压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,换显卡好的

网友:
先排除小板 然后是显卡背面的三个电容

网友:
昨天修到个。。无线网卡引起的掉电。。。

网友:
不接屏掉电吗

网友A:
电源小板,查一下RT8204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小板,查一下RT8204

完全同意你的说法

网友:
新手学习一下

网友:
确定下有没有微短

网友B:
Y450 改成集成显卡就好了 很稳定的
静忆幽林
怎么改啊,真心不知道
详情

网友:
小板的显卡供电电容那再多加一个同型号电容和下管,百试百灵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Y450 改成集成显卡就好了 很稳定的
怎么改啊,真心不知道

网友:
小板电压不稳或没出来!

网友:
测屏接口各个条件

网友:
我修到过要亮机的时候就掉电的,你看看温控呢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显卡。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昨天碰到一个搞了半天

网友:
用示波器抓一下看是什么引起的掉电

网友:
我今天修y450也是一亮机就掉电直接干显卡好了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,北桥也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