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99ver 1.1开机点不亮

楼主(2015-08-20):
ms-7599ver 1.1开机点不亮,放电后点亮可以进BIOS,保存退出后继续点不亮,怀疑BIOS程序坏,取下BIOS芯片(MAX 25L8005)用编程器刷入以前保存的号的BIOS,开机后画面出现,反复操作一切正常,此板修复。

ms-7599 ver 1.1( 770-c45) A7599AMS.rar

网友:
我发现迅维里面下的东西的水份有点高了,我刷了还是原来的故障,清BIOS就可以开机,保存后还是D5,BIOS芯片也换过了

网友(2015-10-12):
我有块主板也是MS-7599但是上面写的是770-C35开不了机,触发后掉电!知道什么原因吗?

网友:
下來備用,感恩啦~

网友(2020-03-15):
感觉大小不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