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成就230S有时自检键盘不过

楼主(2015-08-20):
客户送修一台DELL VOSTRO230S,客户自已说开机有时会自检停止,他懂英语,说屏幕提示找不到键盘,按F1可以进系统,这种情况出现是不定时的,没有规律。我准备开机箱插诊断卡检查主板工作状态,但手触摸到机箱侧盖时被狠狠地电了一下,这时电源早已断开,显然是静电作怪,于是找了根导线一试,机簟金属部分都带静电,用这根导线将机箱与地连接放静电,好一阵子才基本放完,但摩擦导线仍还有轻微火花。打开机箱插诊断卡跑码正常亮机,当然这在意料之中。断电用万用表打键盘线所插的USB口值,没发现异常。现在问题是机箱静电在开机久了又会重新聚集,导线接地也不能全部放完,难道是电源电容不良导致静电难以消除?而键盘USB线换个USB口插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但用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自检时提示找不到键盘,再换个USB口又能正常进系统了,至于原先插键盘线的USB口接其他USB设备工作都很正常的。是什么地方不良导致出现这种功能性故障,是南桥有问题还是静电导致的问题,没有思路,求维友给个解决办法。

网友:
通常所见,静电放一次,应该就不会再有,就是有也要等一段时间。你的好像机箱成了一大电容,开机后就储电了一样。细找一下主板,电源,好像是那里有时短非短路样。

网友:
你说的我觉得有道理,这台机器怎么这么多静电,据客户说偶尔有按开机键无反应,开不开机的现象,不过我开机几次都是正常的。是不是判断有没有短路情况得等触发无反应时才好进行?

网友:
我这一台也是提示F1 但键盘不能用。不过。有时正常,没感觉到静电。
会不会BIOS要刷

网友:
电源质量垃圾才漏电。。换一个新的看看

网友:
检查一下ATX电源里的Y电容是否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