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HP pavilion 23 b023cn一体机开机不引导 求助

楼主(2015-08-20):
惠普hp pavilion 23 b023cn一体机开机不引导 ,客户拿来时开机显示 invalid  signature  detected. check  secure  boot policy  in  setup 《无效的签名检测。请检查设置安全引导策略》 ,我调试了以后出现:ERROR: No: boot disk has been detected or the disk has failed《错误:未:启动盘已被检测或磁盘发生故障》    提示是BIOS设置,设置了没有用,有时进系统,但重新启动又提示  invalid  signature  detected. check  secure  boot policy  in  setup 《无效的签名检测。请检查设置安全引导策略》

网友:
BIOS设置问题吧

网友:
提示是BIOS设置,设置了没有用,有时进系统,但出现启动又不行了

网友:
进PE重建主分区引导

网友A:
刷BIOS试试,能不能进PE?

网友:
装WIN8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试试,能不能进PE?

不进PE,网上没有这个机器资料

网友:
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:
自带系统是win8 进去过2次

网友B:
没见过的问题  解决了吗

网友:
楼主,重新换块硬盘,重新分区,然后关闭安全引导试一下

网友C:
CMOS放下电,就好了。修过一台

网友D:
BIOS 设置没有对,要修改设置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MOS放下电,就好了。修过一台

放点没有效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IOS 设置没有对,要修改设置,

你知道哪里设置吗

网友:
装win8 不行

网友:
你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吗?解决了告诉我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见过的问题  解决了吗

没解决,连BIOS都找不到,不修了。

网友:
刚刚问了下办公室的同事,为什么明星都喜欢聚众吸毒,一个人在家安静的吸毒不好么?同事回复说:就像你喜欢在网吧打游戏一样,重点是氛围!

liutianyu -5 -5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