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无法进PE

楼主(2015-08-20):
如题,进系统蓝屏,没办法进PE,换了块主板就能进,不进PE的板子怎么修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吧

网友A:
查内存供电,再拆外设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内存供电,再拆外设试。

没外设,内存供电正常,内存在别的地方也正常用

网友:
不进PE的板子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遇到过  进PE和系统就会重启,没办法解决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PE试下

网友:
估计是PE的问题  换PE

网友:
但桥的直接干桥吧

网友:
试试刷下BIOS咯

网友:
进PE到滚动条死机的话 换内存 换CPU不行的话就先把BIOS刷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先把声卡  网卡拆了如果还不行的 大概就是南桥了

网友:
声卡网卡 拆了看看

网友:
刷BIOS   还有就是外设   比如USB口      或者换PE   试试看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

网友:
PE的不准确吧,我看你还是要找个系统试一下比较好吧

网友:
换个pe盘试试,

网友:
换个PE试下吧。

网友:
网卡,声卡摸摸,BIOSS里面屏蔽了再试试,不要放硬盘。再就是悲剧的南桥。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你换的是同型号板子吗?

网友:
我遇到过内存不好进不去pe的,换个内存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