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主板IO一个脚连接开关的话怎样测电路是否正常 是直接连通还是中间有其他的过...

楼主(2015-08-20):
像这个  IT8712  的 IO 它的75脚是连接的开关    那么 IO 的75脚是和开关直接连通的还是其中有什么其他的过程和条件  那么我该怎么去测电路是否正常 ?
这里我只是举个例子  像SB(南桥)和IO的71脚 72 脚 和绿线是怎么回事  求大神指导  感谢

网友A:
正常就是要有高低高的跳变。103脚是EC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。然后绿线南桥是SUSB SUS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就是要有高低高的跳变。103脚是EC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。然后绿线南桥是SUSB SUSC

请问一下 高低高的跳变是什么意思呢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