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发现北桥和一些主板中间的芯片,千万不能用热风枪吹

楼主(2015-08-20):
一吹肯定主板变形了,典型的样子就是中间凹进去,周围翘起来,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
芯片

网友:
桥坏的一般直接换板,所以没遇上过

网友:
加上焊膏,温度和风量控制好应该不会吹坏吧

网友:
这个应该和PCB的做工质量有关吧?

网友:
吹变形?不能吧,我经常怀疑空焊的话就先风枪热下,能亮就再上BGA,也没见变形过

网友:
我也试过,关键要看手工的…………

网友:
本人还没有到用BGA的程度

网友:
樓主要用預熱台才行~~~

网友:
初学者才会变形吧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吹的太久了

网友:
个人认为也是技术问题,我手工也很差,周边有很多贴片的芯片我搞了也是能直观看到维修痕迹,准备空下来实地培训下,不知道主板维修期间有没有焊接培训

网友:
呵呵,楼主的维修技术有待提高

网友:
可能不会吧。。还是自己问题 。。。

网友:
板体不好 ,,垃圾

网友:
经常吹,表示没遇到过翘起的

网友:
主要看 你吹的角度

网友:
一般便宜的 板子直接就跟换了,好的也经常吹,变形的几乎没有

网友:
我一般都会贴铝箔纸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
网友(2015-08-22):
要么就是主板PCB厂商做工不行,要么就是楼主在吹料的时候风枪的时间太久了,其实个人感觉习惯用多大风力火力就可以了

网友:
北桥没有用风枪吹过,发现华硕的吹的久点就鼓包

网友:
这个有会吹变形的,技术熟练后不会了

网友:
只要放好 平衡 一般不会

网友:
来自: 吉林
温度调的太高了吧 温差太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