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9wJU,

楼主(2015-08-20):
m9wju电流正常,驱动板的5v。3.3v。1.8v都正常,就是没法开启开机信号,请大神指教

网友:
查开机键,如果是好的,插电后看指示灯有什么变化,有没有红变黄,如没有重点在主芯片和程序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遇到过,后来是换了驱动板解决了。

网友:
搞维修   最好备个电源板,用代换法试试。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MCU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正需要,哈哈

jjyy66 -3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按键正常 刷程序

网友:
最后,刷了mcu程序,ok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 ,最后刷了程序装机正常了

网友:
楼主分享个能用的我有个 需要

网友(2017-09-01):
我有一个一样情况,等待结果,有那个有本机驱动程序发个过来

网友:
都是驱动板主芯片和程序问题多点!!!!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,电源灯有没有亮啊?如果都正常可以先刷个BIOS看一下的,不行换驱动板了

网友:
看一看开机电压是不是。量一下开关按键电压是不是有。要是有。你就换驱动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