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575 待机0.10 短路 51123发烫

楼主(2015-08-20):
B575 待机0.10 短路 51123发烫

网友A:
是不是3V性短路了

网友:
应该是3V短路了

网友:
是不是有短路 查一查

网友B:
换芯片还短的话就看看线性电压,线性短的话就准备换EC吧

网友:
一般都是后级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3V 5V线性短路,先查下电容有一半是外接电容坏,

网友:
测试电感对地  ,线性对地   还有bst电路

网友:
芯片发烫说明芯片还在工作检查下后继

网友:
这个应该好查吧,要不51123坏,要不后级短路,线性3V5V量 一下,3V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看3  5V有短路的吗

网友:
楼主,你这B575, 待机0.10,51123发烫,应该是后级短路了,你查下线性电压,估计是线性短了

网友C:
   量一下  8脚 17脚     3V   5V  线性电压  看 有没有短路       实在不行 先把51123  换掉试试

网友:
量对地,判断一下是哪短路,哪短干哪

网友:
今天又接到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, B575  待机发烫 现在两台机器都在, 这上面的都正常 。3V5V电感 阻值都正常

网友:
VIN  19V   VRE3  3V  VRE5  5V  TRIP2 5V TRIP1   3V   正常 对地值没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量一下  8脚 17脚     3V   5V  线性电压  看 有没有短路       实在不行 先把51123  换掉试试

芯片还了2个了8脚 17脚     3V   5V  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3V性短路了

3V 电感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芯片还短的话就看看线性电压,线性短的话就准备换EC吧

把EC卸载了,上电没短路, 定了一个, 芯片到了还上去看下, 两天一样问题的机器在我這里

网友:
先查短路了,看下前级还是后级短路

网友:
芯片发烫 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造成的 换了没有啊

网友:
楼主机子修好了没,我也遇到这种,只要芯片加焊就正常开机

网友(2015-10-09):
我也遇到一台,没有搞好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