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新科LEDTV-4006D黑屏

楼主(2015-08-20):
用户说黑屏有伴音,让一修理工修了,说只看一天,又黑屏了,二次开机;用手电照屏,可看到韩国三星原厂屏字样,测给屏供电的4个插头有80伏和25伏,不知屏里LED怎么连接的,心里想的画一个示意图,不知对不对,LED没修过,大家给看一下,是不是屏里的LED灯珠有坏的,谢谢了。

网友A:
从你的说法看,是明显的无背光。LED灯条一般不会全坏,各别灯坏有的,一条坏有的。你这情况是全坏,还是要查恒流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你的说法看,是明显的无背光。LED灯条一般不会全坏,各别灯坏有的,一条坏有的。你这情况是全坏,还是要 ...

谢谢你朋友,能不能80V供电有点低了?

网友:
灯珠坏了4颗,换后就 好了。

网友:
灯珠一般不会坏的,升压条坏的多,楼主的电视已经有升压了,所以就是灯珠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你的说法看,是明显的无背光。LED灯条一般不会全坏,各别灯坏有的,一条坏有的。你这情况是全坏,还是要 ...

谢谢你朋友,能不能80V供电有点低了?

点屏要80V左右

网友:
升压正常  只能考虑灯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