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接电池能显外接电源内屏不显外接能显维修

楼主(2015-08-20):
          E420接电池能,外接电源内屏不——外接显示器能显,拆开一看,里面有好多小个的小强,清理后发现EC有二个脚氧化变黑,加焊无果,订个EC换后亮机

网友:
EC的问题也会引起这个现象啊?

网友:
有这种事情

网友:
一看标题 觉得是少见故障 ……

网友A:
这个EC带程序的,很麻烦的。

网友:
楼主能说说这几个脚走的是什么信号。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少见

网友:
应该是进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EC带程序的,很麻烦的。

这个EC 不带程序的 兄弟 别搞错了

网友:
EC的哪几个脚被小强尿过 那几个脚会引起内屏不显?
楼主截个图 看看

网友:
哪几个脚丫 给个数据

网友:
这机器EC容易氧化  修过EC氧化不出集显的

网友:
EC坏的多。

网友:
估计EC开启屏幕的  亮度调节 开启有问题了

网友:
真是有各种问题啊,学习一下

网友:
好经验啊,还没碰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