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黑屏只有鼠标详解

楼主(2015-08-20):
  近些天,有网友的电脑出现:开机后屏幕一片漆黑,但屏幕中央显示有鼠标指针,而且可移动。按键盘上的任何键都没有反应,鼠标也仅可移动,单、双击都无效。说得简单点儿,就是电脑黑屏,只显示鼠标。

  其实,我早之前就遇到这个问题了,当时是公司技术部的一台电脑出现的这个问题,我通过“修复安装windowsXP”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,最后是“全新安装windowsXP”才解决了。就在11月4日早晨8:30,我第二次遇到这个问题,这次是公司销售部的一台电脑。当时我就觉得有点蹊跷,但仍未找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,最后还是通过“全新安装windowsXP”来解决的。第三次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早晨,8:30接到一个通知,8点50左右接到又一个通知,9:00左右接到第三个通知。也就是说,截止目前,我公司已经有5台电脑先后出现这个问题。

  现在,有网友反应是升级瑞星2010后出现了这个问题,对此,瑞星官网做了否认。对此,我的态度是在没有真相大白之前,现在还不能定罪给谁。因为,据网友反映,出现了这个问题的电脑几乎都安装了QQ、瑞星、360。不管这个问题是因谁而起,我觉得当前最重要是怎样来解决。逛过瑞星卡卡论坛后,发现解决方案。请看下面:

  1、工具准备:USB存储设备1个、带有WinPE系统的启动盘1张。(注:通常除windows原版光盘以外的其它系统安装盘都带有WinPE系统。如番茄花园、雨木林风、龙帝国等系统安装盘都有WinPE系统)
  2、找一台没出现黑屏问题的电脑,从该台电脑拷贝出Manifests文件夹到U盘中。
  Manifests位于C:/WINDOWS/WinSxS/目录下。(C表示系统盘,通常系统盘为C盘)
  3、修改BIOS设置,将启动(Boot)顺序中的第一启动(FirstBoot)设置为从光驱启动。
  4、把WinPE光盘放入光驱中,并插上装有Manifests文件夹的U盘。
  5、重新启动计算机并进入WinPE系统。
  6、[在WinPE系统中]把C:/WINDOWS/WinSxS/下的Manifests文件夹删除。(C表示系统盘)
  7、[在WinPE系统中]把U盘中的Manifests文件夹拷贝到C:/WINDOWS/WinSxS/目录内。
  8、重新启动计算机。

  当然,不知道上述方案是不是对所有电脑都有用,因为有的网友反映按上述方案能成功解决黑屏问题,而也有网友反应按上述方案无法解决黑屏问题。呵呵~~~看运气吧!!!

 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,按上述方案解决黑屏问题后,电脑上的QQ、MSN用不了,并且连重新安装QQ也安装不成功。但为了能恢复系统的正常,目前也只有这个解决办法了。

网友A:
瑞星还活着那  好多年没没有安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瑞星还活着那  好多年没没有安装了

应该是还存在吧

网友B:
瑞星,360只能安装一个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瑞星,360只能安装一个、

这个确实是这样 现在的话 基本都用360了

网友(2015-10-30):
这种情况一般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重装系统不久好了  弄的这么麻烦

网友:
我以为是直接把系统重新安装解决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