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A600一体机不开机

楼主(2015-08-20):
一个联想A600一体机,拿来说是不开机,在家里用着的时候后面冒烟了,这肯定是短路了,拆开,没有发现明显的烧的痕迹。量19V对地只有五百多欧,有短路,于是拆19V电容,全部拆完还是5百多欧,于是拆CPU供电上管,全拆了也是一样,拆待机上管,还是一样,没办法,全部还原,插电试下,一插电,主板屏线接口旁边冒烟了,主板烧了一个洞,没办法用锉刀把烧的地方锉掉,量公共点,不短路了,于是开机,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,屏没有烧了

网友:
都烧了一个洞了,居然还没坏。楼主知道是什么引起的19V短路吗,是屏线旁边的供电电容吗

网友:
请教下19v供电对地值多少为正常

网友:
这样好危险,,为什么不用可调电源来烧机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逗B楼主,这样叫修电脑吗,瞎猫碰着死耗子了吧。

网友:
这样维修让我等情何以堪!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和大家分享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