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20

楼主(2015-08-20):
Dell 5420 本来机器 usb口 不能用 结果换了个南桥 家电掉电 又换了一个 自检不过 哎 郁闷呀
掉电

网友:
有些机换南桥需要刷BIOS

网友:
手上有一台5420,USB不能用,刷BIOS OK。1.05V供电芯片和场馆发烫独显供电芯片发烫,拿掉CPU 1.05V不烫,独显继续烫,能亮机,不能进PE,进不了系统。。蛋疼。

网友:
看看usb口,正常不

网友:
USB数据线对地打值,短路才是南桥问题

网友(2015-09-21):
USB有3.0和2.0的区分,是否在开机时USB能用,进系统后USB不能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