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171显示器不显示

楼主(2015-08-20):
L171联想显示器板号是490521200100r电源板,通电后电源灯亮橙色一下就灭了,但电源没有变色才灭,不正常。12V与5v 全部出来。应该驱动电路的问题。屏5V供电也没有。屏供电有一个三板管控制的,G极没有拉低。所以不出屏供电。但短接也不行。那位师傅帮忙。说下是什么问题
不显示
板号
显示器
联想

网友:
屏5v供电没有电压时,电源板出不出5v?如果此时电源板不出5v,更换电源板

网友:
有短路,或者屏上短路

网友:
你得测量输出12V,5V都真的正常吗? 把屏线取下,通电后,按开关键,看看是否能点亮指示灯?若能亮,电源板是好的,信号板可能是好的,要看看有没有待机灯亮不亮,接上信息号线VGA后,是不是变成绿色,是就是OK的。问题就是在屏上的,重要测量屏上的电路。若不亮,重要的测量电源板吧、

网友:
问题应该是出在驱动板上,最直接的方法更换驱动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