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冠科U2202DS

楼主(2015-08-20):
今天接到一台冠科U2202DS (板号:JRY-1PTLED-V1)开机黑屏 但是靠近看 可以看到桌面 但是很暗  检测灯管是好的  有时候插上VGA线 再插电源 有时候是可以亮 但是拔掉电源再插就没亮了 偶尔而已。以为是高压问题 但是外接高压条 画面可以显示 但是亮度不够亮,请问各位大神 到底那一部分出现问题?(注:目前没这个板子换),有没有这个程序 怀疑是MCU的问题。

网友:
用可调电源测一下,测下电源接口的电压稳定不,如果还未排除,那你换驱动板吧

网友A:
把电源接口加焊一下
电源接口的两个滤波电容加焊一下或者直接换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电源接口加焊一下
电源接口的两个滤波电容加焊一下或者直接换试试

问题解决了  选高压条没选对

网友:
还是高压保护了

网友:
led的升压条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