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55M-SE32不触发求助

楼主(2015-08-20):
一块网吧V星H55M-SE32  V3.1的主板,上电不触发.量电池有3V 跳线也有2.8 待机针也有5V 就是不触发..后来我放电....竟然触发跑马了...但第二次触发怎么都触发不了.....后来继续放电,这次就不行了  有大师修过这种板么?

网友:
看看 有搞差不多的问题

网友:
按时序一步步来吧

网友:
这种有种方法,直接从绿线飞到PW+排针。

网友:
估计是南桥的多,不过还是按时序走吧,先查下PWRBTN#有没有跳变,SLP_S3#有没有,PS_ON有没有被拉低

网友:
不过还是按时序走吧,先查下PWRBTN#有没有跳变,SLP_S3#有没有,PS_ON有没有被拉低

网友(2015-09-19):
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。郁闷了

网友:
照着电路图  查元件

网友:
供电,时钟,复位,慢慢查!

网友:
搞定了没,我今天也碰到了

网友:
测下3.3v待机电压有没,

网友(2015-10-19):
按时序来,哪个电压没产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