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科U2202DS

楼主(2015-08-20):
今天接到一台冠科U2202DS (板号:JRY-1PTLED-V1)开机黑屏 但是靠近看 可以看到桌面 但是很暗  检测灯管是好的  有时候插上VGA线 再插电源 有时候是可以亮 但是拔掉电源再插就没亮了 偶尔而已。以为是高压问题 但是外接高压条 画面可以显示 但是亮度不够亮,请问各位大神 到底那一部分出现问题?(注:目前没这个板子换),有没有这个程序 怀疑是MCU的问题。

网友A:
你这个板子看着好像是LED背光的。。你接的什么样的外接高压条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板子看着好像是LED背光的。。你接的什么样的外接高压条啊?

是LED的 接的是我们平常使用的高压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板子看着好像是LED背光的。。你接的什么样的外接高压条啊?

我们网上买的都是LED LCD通用的高压条啊 经常用的!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认为是高压条不正常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虚焊所导致的  加焊下试下

网友:
不知道,请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