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80_QIWG5_G6_G9_LA7981P_20120117 TB购买的BIOS和EC

楼主(2015-08-20):
G580_QIWG5_G6_G9_LA7981P_20120117  TB购买的BIOS和EC   亲自刷机成功的!

网友:
这个是好的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5-10-19):
刷了显卡驱动就能装上了,BIOS是OK的,谢谢楼主

网友:
感谢楼主,绝对是好的。。刷上去就亮

网友:
G480能用吗   版号也会7981P 不知道楼主的班号是什么版本

网友:
我的独显驱动装上进系统就蓝屏,有时黒屏,用集显就要以,BIOS也刷了,显卡也换了,CPU也换了,还是涛声依旧,请教一下各位兄台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

网友(2015-11-19):
进系统蓝屏黑屏查一下显存供电吧,最料板的话打下阻值,上次修dell显存坏了进系统蓝屏

网友:
楼主是什么问题刷好的呢

网友:
正需要呢   下来  试试

网友:
这机器是的桥挂双BIOS,EC是KB9012自带程序,请问里面有KB9012的程序吗?

网友(2016-01-04):
你这个不是EC 的程序  9012 本身带程序  浪费我下载分  分开上传一看容量就知道了...

网友:
大家都说好。支持啊。

网友:
一个还是两个

网友:
这个包是南桥和EC一起的还是一个单独的

网友(2016-03-01):
这个BIOS 是原装的BIOS 吗

网友:
这个开机不显能不能用?

网友(2016-04-24):
能用吗BIOS是OK的,谢谢楼主

网友:
机器开机掉电,下载刷试试

网友(2016-06-24):
有0.1待机不触发,不知道可用不

网友:
杰主在不?????不触发可用吗

网友(2017-08-18):
真是误导别人啊!!  两个BIOS都是给PCH的,EC的BIOS是9012内部集成的,只有128K。

网友(2021-12-23):
怎么刷完变成G4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