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1TB移动硬盘磁头坏的解决方案

楼主(2015-08-20):
故障类型:磁头坏(物理故障)
介质容量:1TB
存储介质:ST1000LM010
接口类型:SAVA
文件系统:NTFS
故障描述:原故障盘是移动硬盘,客户的描述是:硬盘有摔过的,然后通电有异响,外壳已被客户自行拆开……经过数据恢复老师仔细检测,确定此硬盘的原磁头已经损坏了,但存储介质没有受到物理上的损伤,确定此故障修复机会比较大。
解决方案:首先更换一个全新,跟原盘匹配的磁头上去,接在专业的设备上通电,发现固件也是坏的,不认盘。维修老师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把原盘的固件先读出来,然后跟全好盘的固件对比之后,发现故障盘有两个固件的模块是完全坏的,把坏的那两个模块用好盘的模块去替换掉,再断电上电结果故障盘认盘可以访问扇区了。经过两天两夜专业设备运行,终于把数据拷出来了!

网友A:
好,但这个不是一般人一般地方就能做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,但这个不是一般人一般地方就能做的。

嗯 这是一个高手修复的

网友C:
那里学数据恢复厉害?去学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里学数据恢复厉害?去学学

迅维就可以学啊

网友D:
你是在迅维么?上传点学习资料呗

网友:
这得是专业的做数据恢复的公司

网友:
学习了,是不是还要买软件呀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嗯 这是一个高手修复的

弱弱的问下 这样是怎么收费的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弱弱的问下 这样是怎么收费的啊?

在导航栏下面有个蓝色字体的联系我们 点击进去 会有培训事务的扣扣  具体的收费标准可以向他们去咨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是在迅维么?上传点学习资料呗

那你手里就没有资料么

网友:
迅维可以修啊

网友:
这个维修起来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