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路由器

楼主(2015-08-20):
tp路由器不能连接WIFI
WiFi
路由器

网友A:
换了就行了。
我是风儿呢
终极解决办法~~~~换新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就行了。
终极解决办法~~~~换新的

网友:
重启试试,或者长按 res 按键 等待所有的灯亮了之后松手,重新设置~

网友:
恢复下出厂设置 在重新设置下

网友:
还原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先重启,后RE,最后才重新设置一下,还是不行的话,就要换新!

网友:
来自: 湖南长沙
是不是模式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