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科E2211XX

楼主(2015-08-20):
今天接到一台冠科 (产品代码:U2202DS ,产品型号:E2211XX)(板号:JRY-1PTLED-V1)开机黑屏 但是靠近看 可以看到桌面 但是很暗  检测灯管是好的  有时候插上VGA线 再插电源 有时候是可以亮 但是拔掉电源再插就没亮了 偶尔而已。以为是高压问题 但是外接高压条 画面可以显示 但是亮度不够亮,请问各位大神 到底那一部分出现问题?(注:目前没这个板子换),有没有这个程序 怀疑是MCU的问题。

网友:
还是高压部分问题,你再外接高压条,通电后原本的高压板出问题会引起你外接的高压条也出问题。外接高压板有时能解决问题有时是不行的。接新的之前你把原来高压板上的16脚芯片及mos管先取掉 再测

网友:
感觉麻烦直接换电源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