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求LED灯条,各位大哥有的麻烦帮忙找下,客户找麻烦,会烦死。

楼主(2015-08-20):
现象,LED灯有几个不亮,结果原来的徒弟把整根LED掰断了,导致还原不了,而客户要求还原,各位看到的兄弟麻烦帮我找下,有那么大的灯条不,网上好像也没有卖的,也不知道怎么改LCD。这是屏幕的型号,感谢各位大哥了。 显示器是AOC的 E2262VW。

网友:
买根通用的不就行了

网友A:
把LED灯条发来看看之前是不是就是弄断了  去网上买一根  对着剪  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B:
在网上要通用型的LED条,就可以代替上的,这样就OK!
为什么要还原,跟客户说,能修好,收100多大洋就可以了,有能赚钱,为什么想哪么别的事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在网上要通用型的LED条,就可以代替上的,这样就OK!
为什么要还原,跟客户说,能修好,收100多大洋就可以 ...

问题就是买不到一样的,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改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把LED灯条发来看看之前是不是就是弄断了  去网上买一根  对着剪  一个就可以了

都不知道甩哪里去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通用的吗?

网友:
不好找的

网友:
一样的难找,通用的很多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不知道甩哪里去了。。

找一下之前剪断的  去网上买一样厚度的   有一些比较薄一点  怕屏那里上不去

网友:
淘宝就有,你去搜下   tpm215hw01 灯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题就是买不到一样的,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改。。。

你发上来。几张图,看看什么样的,哪有改不成的?

网友:
买通用的高压条 尺寸长点没事  一般都3个一组的 ,长了就减掉就行

网友:
这台机子我换过灯珠,本来是灯管的座子接触不良,我焊完后,在安装的时候不注意把灯珠绝大部分碰掉了,最后不得不找了40多颗灯珠来换才交差。
该机是52颗灯珠,灯珠很薄,一般的通用板灯珠是没有办法装上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