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56不开机

楼主(2015-08-20):
今天接一台HP CQ56的机器,故障为不开机,机器是AMD集成显卡的。接上电源,主板电源接口的灯也不亮,测量电压19V,5V,3.3V都出来了,开机开关建的电压拉低只有1.4V,求解,求思路。谢谢
不开机
显卡

网友:
翘起EC开机脚 看是不是EC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