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_X1_Carbon__2 lmq-1 12289-2 back

楼主(2015-08-20):
THINKPAD_X1_Carbon__2 lmq-1 12289-2 back PCH_SR170E单BISO 8M

备注:下载前请仔细看回帖,楼主提供的不是X1 的程序,刷了可能不上电,楼下坛友已经发出图片指正了!请勿盲目下载

THINKPAD_X1_Carbon__2 lmq-1 12289-2 back -SR17E-Q64.rar

post_deleted

网友:
下载下来看看,机器掉电不知道会不会好。

网友:
我的下了,不行,不知道什么回事

网友:
我的是短路板修好提的BIOS,只有两块,还有片没修好,是双BIOS的

网友:
有点位图吗

网友:
好奇怪啊‘我的版号跟你的一样,我的是L440型号

网友A:
下载  写进去  不触发   BIOS  应该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载  写进去  不触发   BIOS  应该有问题吧

我那片好了,提的BIOS,板卖掉了,还有个不开机机的双BIOS的

网友:
HINKPAD_X1_Carbon__2 lmq-1 12289-1m

THINKPAD_X1_Carbon__2 lmq-1 12289-1m. back开机ok独立-PCH,把个这独立BIOS亲自重刷到别的板上,开机ok,开机延迟20秒,4代U大家都懂的。。。呵呵

THINKPAD_X1_Carbon__2 lmq-1 12289-1m. back开机ok独立-PCH.zip

网友(2015-09-21):
楼主 不行啊   刷上去电都加不了

网友:
不是BIOS问题吧,我都对刷ok过的呀

网友:
这图片上的主板不是X1 carbon

网友:
版号 12289-1M,不是独立的么

网友:
没错,这图不是X1 CARBON的

网友:
你亮机的 不是X1的    应该都是超极本 长方形板子

网友(2015-10-21):
假图,板子应该是A4纸竖折过来大小。

网友:
启动慢几十秒有可能就是迅维置顶的BIOS未合成的原因。

网友(2015-11-26)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查错了,你们不会对版号么

就是因为你提供的板号和我们的是一样的

网友:
你这bios有个屁用啊     我版号跟你一样        本身重启不显示     你这直接就是不上电     忽悠鬼呢吧

网友:
别下载    假的       没版主删帖的、、、

网友:
我都对刷开机过的,不行是你们自己的问题

网友(2019-02-25):
这有点害人哦,标错版号了。都有人给你指出来了,赶紧改过来或者删掉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