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HDMI接口烧了一般会烧那些地方?,现在 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5-08-20):
外接HDMI接口烧了一般会烧那些地方?,显卡上面的电容量过没有短路。

网友A:
看看图纸不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图纸不就明白了。

没图纸啊。。

网友:
找个类似的参考下 HDMI输出位置    或者说下你的机器型号

网友B:
HDMI接口一般直连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DMI接口一般直连桥

HDMI有控制芯片来控制,最后才通到桥。

网友:
我修的E49AL 是把BIOS烧坏了  你也刷一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