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478VN REV:A00 求图纸

楼主(2015-08-2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L 478VN REV:A00 求图纸
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六角标着  LA14 不知道什么型号。 控制MOS输出VCCSA供电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图纸分享下。  也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型号的小6脚....

网友:
主板就是图纸比较少,

网友A:
实在想修的话就自己画吧,比较麻烦,但是可以加深学习。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学的。

网友B:
VCCSA 是 0.98V的电压?找不到 芝麻官 8脚的资料 ,只有修改电路了。 你看下这8脚芝麻官 是不是MSI微盟 主板上面爱用的那种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CCSA 是 0.98V的电压?找不到 芝麻官 8脚的资料 ,只有修改电路了。 你看下这8脚芝麻官 是不是MSI微盟 主 ...

是0.9V的。     和V星用的不一样。  怎么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在想修的话就自己画吧,比较麻烦,但是可以加深学习。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学的。

          说白点。 直接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