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开机不亮

楼主(2015-08-20):
来了一个dell 14r 5420 版号DAOR08MB6E2 独立显卡的,开机不亮,电流0.9A左右,各路电压都有了 就是不亮机,先刷个bios看看,刷了还是一样,手摸全版,1.05V的电感附近挺热的,仔细看看周围有点糊了似的,摸摸是下管烫, PQ30.断电量PL4对地阻值60多,正好咱家还有一个触摸板不好用的机子,7420,版号是一样的,对着那个量了一下差不多,把下管取下来量,没坏,安好还是烫,最后还是换了吧,没有什么思路了,换了一个奇迹就出现了,上电亮了,看来下管没完全坏透,导致的,触摸板的机子也确定了是触摸板坏了。小弟不才,编辑的不好,这是生活的点滴,大神不要喷   哈哈哈

网友:
以前修过  有一款机子是这个毛病

网友:
我想问下楼主,换管子前1.05V正常吗,会不会偏低.

网友:
下管也会影响电压出来啊!很好的经验,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好经验啊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运气还真不错

网友:
经验阿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