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300一体机开机黑屏

楼主(2015-08-20):
联想S300一体机
现象:开机黑屏,风扇转, 电源电压正常, 长按电源键可关机.

拔掉CMOS电池,CMOS放电后,可开机启动, 但过几天故障重现,
有时,拔掉电源线,长按电源键放电后,再插回电源线,也可开机.

请教如何解决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吧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啊

网友:
CRT电路有问题是不是那一块电容或电阻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有通病

网友:
刷个bios看哈吗

网友:
看了下机器的bios版本,
BIOS Revision Level : 9JKT20AUS
BIOS data: 06/23/11

论坛里下了2个,版本都和机器原有的一样, 刷了有用吗?

网友:
请教这个通病怎么治? 是主板上的元器件有问题吗?

网友:
请教刷哪个版本的BIOS ?

网友:
可是显卡虚焊。

网友:
我遇道过一台。

网友:
BIOS已有, 需要把BIOS刷进电脑, 哪位兄弟给个联想S300一体机的刷机程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