彪悍的H61 GFX电压1.6V,CPU杀手不需要太多解释

楼主(2015-08-20):
看图,彪悍的 七彩虹 H61 1155 。
GFX 电压达到 1.6V  ,VCORE 0.98  .

PWM : RT8859M

GFX :     RT8120A 。

还是通病 ,这里有 5片 一模一样的的 GFX 电压达到 1.6 更有更有甚者 2V以上都有。名副其实的 CPU杀手。
一般不会注意这电压的, VCORE 电压正常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5-8-21 11:36):
GFX 预设值 。一般就在0.9V左右安全值。H6X系列是跑马过后通过SVID发出真正的GFX。如果开机就达到1V以上 CPU必死无疑,轻者集显核心挂掉,重者烧毁!

补充内容 (2015-8-21 21:57):
提醒你下,盲目的上真CPU,你的CPU不知道什么时候死,有多少死多少,上电立马挂!N多集显报废的CPU大多数就是这样搞死的。。。。淘宝这货很多的不能用集显。。楼下的别给说我测的地方错,哪里是内存供电。呵

补充内容 (2015-12-31 13:54):
七彩虹 H61有几个版本, 第一张感觉GFX测试位置 好像错了。。。 反正就那么一回事, 注意GFX电压就可以了

qq89373880 -5 说这么多修的哪里

网友:
电压这么高?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

网友A:
今天也是修到一个华硕A88的CPU供电8V了都

网友:
这样  是不是  运算稳压 那边出问题啊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也是修到一个华硕A88的CPU供电8V了都

要不要这么吹牛,灌水么?

网友:
可能是8859的ocseta脚位电阻不正常

网友:
电压这么高 芯片短路;了

网友C:
楼主  你的七彩虹H61没装真U 怎么骗出供电来的?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 你的七彩虹H61没装真U 怎么骗出供电来的?

还是你厉害啊, 如果那个地方是内存供电,我就信了,

网友:
电压这么高,不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不要这么吹牛,灌水么?

从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电压穿过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也是修到一个华硕A88的CPU供电8V了都

管子穿了19V我都修过。。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,请上下图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 你的七彩虹H61没装真U 怎么骗出供电来的?

没有看见哪里啊,用镊子短接ATX24接口。。。 H61 以上的主板太厉害了,以前烧CPU 报废几个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没有看见哪里啊,用镊子短接ATX24接口。。。 H61 以上的主板太厉害了,以前烧CPU 报废几个。

呃,强制开机 不装真U 就能骗出 CPU和集显供电吗?
VID都没有,VRM芯片某个脚被改动了吗?

H55
H55

网友:
哇简直是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呃,强制开机 不装真U 就能骗出 CPU和集显供电吗?
VID都没有,VRM芯片某个脚被改动了吗?

新款的H61 1155  以上级别主板不需要电源管理的 老式的VID了而是更高级的SVID控制。主板一开机通电就有个一个预设的电压 一般是0.98V左右  ,桥,VTT ,PLL VCCSA PG 等工作条件都OK 才真正发出VCORE 这电压是动态调节根据不同的CPU种类和功耗 电压不一样的 , --除非电源管理芯片坏 才没有0.98V预设电压。你自己问下你们老师 ,因为修理 1155 盲目上真CPU 话会烧坏的。。。。 比如这GFX集显电压 1.6V 盲目上CPU测试立马烧毁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呃,强制开机 不装真U 就能骗出 CPU和集显供电吗?
VID都没有,VRM芯片某个脚被改动了吗?

一般建议你用 假负载 或者坏掉的1155 CPU上电 维修。。。或者 强制ATX24开机测试电压 不要超过安全值。。才能上真CPU测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因为以前上当多次烧毁不少CPU 。。。  你要知道1155 1150 的CPU很贵的 几百块钱一个。要是 AM2 AM3 775的不值钱了。。。随便烧爆无所谓

网友:
我这里就有一块,电压也是1.6V 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么?!?

网友:
说这么多  楼主也没说弄的哪里

网友E:
买个新U,测试用.反正上家给保.

网友:
昂达的比较高,一般在1.1V左右·
不过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代工厂出来的·七彩虹的才0.9V???

网友:
看情况像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看了半天也没说怎么修啊

网友:
  楼主不少赚啊。

网友:
呵呵,真不愧是CPU杀手,CPU集成显卡的供电电压都达到近2v了,不烧U才怪呢,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可以让让我等修机器时少走许多弯路啊 ,从这个故障可以得出 修主板一定要按维修是的步骤和时序 去修,图方便和草草了事,只会付出血的代价

网友:
我都烧了几个AM3的U了  都不知道怎么烧的

网友:
电压也太高了吧

网友:
只有修的多的人才知道,有个坏的H61,H55CPU试机是多好。我就有好几个坏的,一般先用坏CPU修出供电复位,再用好CPU测试。没经历过的是不知道这个痛。
四五百的CPU都被我烧掉过,那次是CPU没供电,修好供电出来跑码了,就用CPU上去试,结果刚显示就短路了。然后CPU挂掉了。

网友(2015-09-25):
GFX是CPU集显的供电

网友:
那个位置就是核显供电   一般的板子都在那个位置  我的一个G550就被烧过一次   在保修内 换了一个  不过那板子修好之后  用了段时间   这块又烧了  、、直接换板子、、能点亮  装上核显驱动就不进系统  尸体至今在我手上

网友:
表示没有看懂这个问题根本是什么照成的!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叫大家都别修了,直接换板

网友:
H6X系列是跑马过后通过SVID发出真正的GFX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买个新U,测试用.反正上家给保.

同道中人。。。不过H61最早的板子不一定能上16系列的CPU

网友:
楼主的万用表好霸气啊,风火轮啊

网友:
gfx在哪里能测到

网友:
经验就是好,学习了

网友:
电压这么高 芯片短路

网友:
ofs 电阻分压错误,多数是电阻氧化造成

网友:
好好好,好经验

网友:
佩服楼主,很强大,这么利害的电压!还可以这样修,开眼界了!

网友:
楼主这个现象在华擎H61主板上碰到过,烧了三个cpu,送售后也没搞好。

网友:
这个要怎么修啊?U好贵,烧不起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