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感叹号,驱动无法装

楼主(2015-08-20):
各位高手,今天拿到一台Dell的主板,在设备管理器中独显驱动显示感叹号,鲁大师,驱动精灵,官网驱动都试过 ,就是装好,各位有何看法,是不是显卡坏掉了,有两块板都这样,不可能这么巧吧,求助一下有解决的方法没有,感谢!

网友:
打错了,驱动没装好,机子是DELL N5110的 独显GT525M

网友:
安装版系统官网驱动,这样都不行的话,搞搞BIOS试试

网友:
13223r32r4

春湾扬洲电脑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先加焊呀,  不行在换把,

网友:
显卡问题多

网友:
之能说 排除软件就考虑主板显卡问题

这个显卡 坏的不多

网友:
刷BIOS程序的

网友:
先看看显卡的供电 , 然后在换显卡 刷BIOS

网友:
可能是系统没选对,我也遇到过,装个WI7 64位好了。

网友:
显卡叹号的故障就显卡显存,不过故障也是千奇百怪的不好搞

网友:
显卡虚悍了吧

网友:
先重做显卡、要重做、不行就换显卡。

网友:
加焊 不行 换掉  只有这种办法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挂了,现在的新显卡,只有换,加焊一般都不会好。

网友:
到官网上去找个驱动试试

网友:
先考虑驱动问题,先把原来驱动卸掉,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找几个老一些的驱动试试,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加焊很少好的  基本都要换新的显卡

网友:
      作天,修的一台三星NP355V4C-S04C,有AMD核显示,独显的怎么搞都显示,感叹号。客户是一开机引导系统期间黑屏了。后来我就是刷BIOS搞掂了,三星官网有下载。

网友:
根据楼上说的,先换系统,刷BIOS看看,不好的话只能干显卡了,不过我估计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低

网友:
碰到显卡问题装不上的,显卡加焊就好了

网友:
有修好的说声 我遇到过 换了显卡也是装不上

网友:
装xp系统试试

网友:
楼主可以考虑一下CPU CPU爱坏啊

网友:
换显卡,不要耽误时间

网友:
显卡干了再说

网友:
GT525  625 635这种显卡挑驱动

网友:
多换几个系统试试,不行再换显卡

网友:
这显卡应该不容易坏吧,,考虑桥和CPU吧

网友:
试一下驱动人生、不行重做显卡。

网友:
显卡打不上,我最不喜欢搞了,  有时候加焊可以好, 有时候换了显卡, 甚至都好不了!!

网友:
感觉显卡问题多一点   加焊显卡 不行就换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