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19寸LCD液晶显示器显一下黑屏

楼主(2015-08-20):
本人有一台19寸优派液晶显示器,原本能正常使用,放置了近1年,加之有点潮湿,近日拿出来用。接上主机打开显示器能显示画面1到2秒左右就黑屏,此时将显示器关闭再打开,又会显示1、2秒又黑屏,就这样反复。后经更换检测法,确定是电源板问题。如下图:

经测量,大电容320V稳定正常;到驱动板的5V也稳定正常。在高压端的两个大电容也有稳的16.8V(图中红圈中的电容)。即使开机黑屏了,高压部份的两个大电容的16.8V电压也是稳定的。请问各位应是那点的问题,我应如何检测,谢 谢各位!

网友:
高压板 灯管

网友:
灯管肯定没坏,因为我通过换电源板,显示器能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哪可能是高压板部分出问题了

网友:
*脏话*,你不会加高压?

网友:
不得不说你,这种故障分分钟都是秒杀

网友:
高压部份已没几个原件了,那个的可能性大些。高压不干搞哟!

网友:
高压部分保护

网友:
加个高压板,随随便便

网友:
改高压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敢就直接加一个通用高压板呗

网友:
个人觉得问题还是出在高压板上。

网友:
改个高板就行了.............

网友:
高压部份的问题,我还是慢来检查。

网友:
高压,灯管,这两个方面的问题,不关那两个电容的事情

网友:
外接个高压,什么都搞出来了

网友:
看你那是几灯管的,就买个几灯管的高压板,把12v、5v、GND从电源板上接过去,再把原来高压部分的MOS管吹掉就行了

网友:
上面说错了,该接:12v、开关、GND这主要三根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复,感谢!

网友:
改高压条好了,速修

网友:
灯管或者高压

网友:
问题解决系PWM芯片坏。TA9678GN坏。

网友:
换一个通用高压条,秒杀

网友:
是高压保护了吧

网友:
高压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高压线圈容易坏的,换一个

网友:
高压线圈的问题

网友:
高压包坏了

网友:
pwm芯片坏了。此芯片电源脚正常电压在4.5V_5V左右。接上芯片电压直接被拉低为1.5V左右.所以无法正常运行.